如何使得注塑壳体透光

楼主(2023-07-08):
想在注塑的壳体内部安装LED灯带,这个LED灯带的灯光亮度极强,会刺激人眼,再者空间有点紧张,所以一开始是安装在壳体外部,后来考虑这个光亮太强,想放入壳体内部,想通过壳体来减弱亮度,但是放入壳体内部后灯光很暗,如何去把握这个尺度?
壳体本身材料为ABS,能否加入50%的PC?谢谢!

网友:
ABS能加PC。。。。

网友:
局部作薄一些,

网友(点评):
对,厚度小一点或者直接镂空

网友:
上抖音吧,把定位改成浙江余姚或广东中山,卖塑料的原料和做灯具的账号挺多的,可以向他们咨询下。这里不一定能找到答案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LED调整电源,
弱化亮度!

网友A:
光源处镂空,外嵌一个透明雾面塑料罩

网友:
如果你要求不高,可以将光源处的塑料掏薄;如果你对灯效的要求高,需要用到导光件、散光板,这需要一定的光学知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ABS+PC会比较透?

网友B:
可以调节LED光源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节LED光源亮度。

很多小家电,都是在塑料壳子里面安装线路板,数码管,在外部可以看到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源处镂空,外嵌一个透明雾面塑料罩

成本高了,最好就是一层非金属外壳搞定。

网友:
ABS+PC是复合材料中的一种

网友:
朋友最后如何解决了?

有没有图说明一下

网友:
本身就有PC+ABS这种材料,但是不是透明的,你要当做灯罩使用直接就用PC就好了,做点纹路,雾面,能减少光强

网友:
ABS厚度小一点可以透光的,做薄点测试下,是最简单经济的方案了,当然需要测试具体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