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静止时间

楼主(2023-07-08):
机械设计论坛的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个新手小白,我想问一下这个表格中静止时间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对丝杆的最大线速度影响很大

网友A:
线性运动的曲线是在几何上体现为 梯形,横轴为时间,纵轴为速度;
具体含义就是:
上升段折线是启动到达规定速度的时间,
中间的横线是到达规定速度后匀速运行的时间;
下降段折线是减速到停下来所用的时间;

其实大概表达就是一个梯形图,但实际上放大之后是波浪的曲线,在这条曲线上,有加加速,减减速等,除非用到的私服确实要求确实很严苛,一般不会用到加加速、减减速之类的参数;

你这里的静止时间 应该就是梯形图匀速运动的时间段,
如果不是,请其他各位大佬补充;

网友:
个人看法:一个周期6s,其中包括了丝杆传动将物料运送到指定地点、停下来对物料进行工艺操作、将物料再运送回来。所以静止时间应该是中间停下来对物料进行工艺操作的时间,在周期时间固定的情况下,这个时间占用得越多,留给你输送物料的时间就越短,丝杆就要转得越快。具体你可以看看表格里面的公式到底是怎么样的。

网友:
就是丝杆不转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运动的曲线是在几何上体现为 梯形,横轴为时间,纵轴为速度;
具体含义就是:
上升段折线是启动到达 ...

我倾向3楼的看法,一般加减速时间,选型的时候都是直接说的,要么是占比要么直接写时间,图里那个是1s,一般加减速没这么久的,这个静止时间还是当做停止等待的时间更合理

网友:
3L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网友:
丝杆静止时间

网友:
丝杆静止的时间

网友:
时间配套问题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