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四轴取放大家做过或者最快的CT能做到多少?

楼主(2023-07-08):
最近在做一个方案,有一个兄弟评估CT 1s做一颗料,我感觉做不到,这个能做到吗,有没有做过的?

网友A:
啥啥啥,你在说啥,
给你一次机会,重新组织语言
允许你重新表达的机会

网友:
别勉强了,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啥啥,你在说啥,
给你一次机会,重新组织语言
允许你重新表达的机会

就是400mm范围的四轴机器人做取放料,CT最快能做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400mm范围的四轴机器人做取放料,CT最快能做到多少?

不知道你们准备用什么牌子的;
这里以爱普生的为例;
你看这个LS6-B502,其形成就满足你的400的要求;你看一二关节的速度是7120mm/s,第三关节是1100mm/s,第四关节是2000°/s,重复定位精度最差都到±0.02;
而且在2kg内,水平运动300mm,竖直25mm,最大速度下时间为0.39s,所以你的400的运动范围1s是够用的,仅仅是运动,不能包含抓取、放料的时间;

网友B:
我们这设备上用的,包含取放料,1.8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设备上用的,包含取放料,1.8s。

这个可以找供应商测试的,尤其是CT很极限的时候,做好末端夹具,拿给供应商跑个半天,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机器人的速度天花板好像是史陶比尔的,1分钟180次取放(时间太久,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准备用什么牌子的;
这里以爱普生的为例;
你看这个LS6-B502,其形成就满足你的400的要求; ...

对的,这个取放时间很难估算,总感觉做不到,到时又没有什么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准备用什么牌子的;
这里以爱普生的为例;
你看这个LS6-B502,其形成就满足你的400的要求;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这个取放时间很难估算,总感觉做不到,到时又没有什么说服力

取放主要看产品,
如果是吸取的方式,就看电磁阀的速度,一般电磁阀好像是0.5s,反正我算动作节拍,都是按0.5s算的,(如果错了,请大佬指正一下),最快的是分光机用的电磁阀,没记住规格型号。
吸取的话1秒时间差不多够了吧,理论上来说够了,实际上要实物验证一下。应该没啥问题。

如果是夹抓抓取的方式,那就节拍不好算了。得按照夹抓的结构推算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