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翻边之开裂难题

楼主(2023-07-08):
6082-T4的管材,经过一道冲压翻边,再经过一道整平,开裂比例20%,能咋优化。社区里有高手指点下么?

网友:
加工处退火,,,,,

网友:
增加R角,材料再软化一点

网友A:
加热后,趁热翻边。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加热,
趁热打铁!

网友B:
前戏不够……不是,我是说前处理工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后,趁热翻边。

成本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戏不够……不是,我是说前处理工序不够

准备使用O状态或者F状态的型材,效果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材料

材料是固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