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装配体很卡操作很慢

楼主(2023-07-08):
我打开一个22M的装配体很慢,操作也很卡,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电脑内存32G,足够大

网友:
看一下显卡

网友:
同问,系统重装了、软件重装了,就是卡。打开二三十个零件的装配体就卡。

网友:
显卡是不是用的CPU的

网友:
你的显卡不是用专业显卡,用了游戏显卡。我的电脑32G,丽台6G,1T固态,I7CPU,可以打开3G的装配体文件。5千多个零件的装配体。当然,只是打开,还是会有些卡的。

网友:
|dajian1984发表于 07-08 15:45你的显卡不是用专业显卡,用了游戏显卡。我的电脑32G,丽台6G,1T固态,I7CPU,可以打开3G的装配体文件。5千多个零件的装配体。当然,只是打开,还是会有些卡的。
请问下你的显卡什么型号

网友:
显卡是不绘图卡,

网友:
SW对电脑配置要求高。Creo反而好一些。流畅的很。

网友A: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一般好点的游戏卡也没有问题,看下显示器是不是接错了信号。说到显卡,我们那丽台的P6000都给财务使了。。。。。。。。。。

网友:
SW  就是这求样子,UG proe  都没有这问题  大型装配体的话,中车用的是PROE ,人家是一点都不卡啊

网友B:
配置发出来看看,然后是个别装配体还是所有都卡

网友:
别听楼上乱扯,低端专业卡根本比不上同价位游戏卡。我用的I7-12700不插显卡,用核显打开100多个零件的装配体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一般好点的游戏卡也没有问题,看下显示器是不是接错了信号。说到显卡,我们那丽台的P600 ...

真有钱!!!

网友:
是不是打开的是单位服务器里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发出来看看,然后是个别装配体还是所有都卡

网友:
我也是卡

网友:
试一下,选择“大型装配体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一般好点的游戏卡也没有问题,看下显示器是不是接错了信号。说到显卡,我们那丽台的P600 ...

别闹啊

网友: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网友C:
我的配置 13700k +丽台RTX4000  打开很丝滑,画图美滋滋

网友(点评):
好家伙,你一个cpu比我整个电脑都贵

网友:
可能用的是集显打开的吧,看看显示器连接线插口是不是差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配置 13700k +丽台RTX4000  打开很丝滑,画图美滋滋

网友(点评):
这位更是重量级,比楼上那位更厉害

网友:
大佬大佬

网友:
主要是显卡

网友:
关键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