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条静压导轨面的床身水平调平窍门

楼主(2023-07-08):
请问下各位师傅床身导轨面调平有没有什么诀窍呀  调平的顺序是什么?我自由水平调好了要怎么调强压水平呢?   还有三条导轨面的床身 我应该横向架设平尺优先看哪几个导轨面呢?  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先两边,后中间

网友:
你这三条导轨的,我见都没见过
我只会两条导轨的,

楼主:
请问两边架平尺看好了 再架平尺看左边和中间调  这样先前调好的两边不变了吗?、 同理中间和右边再架平尺调  调好的左边和中间不也变了吗?

网友:
相互做基准。

网友:
没有调过三导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