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设计一个转向机 气缸加齿轮齿条 速度太快怎么办?

楼主(2023-07-09):
速度太快了 感觉要把限位都撞坏了  气缸连接齿轮齿条传动方式 ,调速阀已经转到最小了 速度还是很快  怎么解决呢 不太清楚 是电磁阀选型错了吗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调速阀方向安装错了

网友(点评):
嗯,调速阀到底就应该不进气了,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调速阀方向安装错了

有可能,公司新来的同事经常这样,有时调压阀进气方向都能搞反

网友:
管子换条小的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emmm进气口我又插了一个调速阀现在可以了 这个现象是气压太大了?是不是得加一个调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调速阀方向安装错了

没有的应该是流量太大了或者是气压

楼主:
应该是这个我用的10的改成8的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要是力够了就不用动气压,只能限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我用的10的改成8的应该会好一点

准备加个调压阀

网友B:
气缸后腔没背压,调速阀还没来得及减速,气缸已经到头了。

网友:
排气节流       两个腔的进气口都要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emmm进气口我又插了一个调速阀现在可以了 这个现象是气压太大了?是不是得加一个调压阀

显而易见,你们这里用的都是进气节流阀,而不是排气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而易见,你们这里用的都是进气节流阀,而不是排气节流阀

学习了 这个问题说明了还是调速阀不适合这个设备 问题的出现肯定是在调速阀这里的  标准气压下没有接错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后腔没背压,调速阀还没来得及减速,气缸已经到头了。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调速阀应该是装反了,换向看一下,一般是排气节流调数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控制气缸的速度

网友D:
,调速阀还没来得及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速阀还没来得及减速

对的然后就直接冲出去了

网友E:
11楼说了啊,装节流阀,排气口旋扭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楼说了啊,装节流阀,排气口旋扭调速

了解了  已经解决了 下次就有经验了感谢大佬回复

网友:
说明你们公司买的节流阀品质太差,温州货!!!!用SMC原装或亚德客原装,肯定不会有问题,用排气节流!

楼主:
后面加了一个调压阀

网友(2023-10-13):
降压滤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