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位销孔位置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23-07-10):
如题

网友:
有标+-0.02的,有+-0.01的,有标位置度的,还有标垂直度的,还有配做的。
个人觉得,这个主要看加工,即使你标0.01,理论上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点评):
精度要达到0.001才行,0.02太差了,

楼主:
|lgc9900发表于 07-10 11:21有标+-0.02的,有+-0.01的,有标位置度的,还有标垂直度的,还有配做的。

个人觉得,这个主要看加工,即使你标0.01,理论上也是不能用的。
感谢回复

网友:
标个0.01打上销孔符号都会配做的,具体也要看你的加工厂

网友:
是非标吗?加腰孔吧

网友(2023-08-10):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