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中约定俗成的16条基本准则

楼主(2023-07-10):
       在机械制图中有很多约定俗成的基本准则,而ASME Y14.5-2009 规定了十六条基本准则,这些基本准则大家在制图、阅图或审图必须了如指掌的。下面就对这16条基本准则向大家逐一介绍。

第一条:除参考尺寸、最大最小尺寸或原材料外,所有尺寸必须有公差

参考尺寸一般没有公差。为什么呢?因为参考尺寸一般都是图纸上重复的尺寸或封闭尺寸,它只用于作为参考信息。参考尺寸既不用于指导生产,也不用于指导检验,因此当你在图纸上看到参考尺寸时可以直接无视。

在图纸上我们经常看到最大MAX或最小MIN的标注方法,这些尺寸是否有公差呢?答案是有的。对MAX尺寸来说,它的公差下限就是0,而对MIN尺寸来说,它的公差上限就是无穷大。因此我们在指定MAX或MIN尺寸时,必须充分考虑它在极限偏差时是否对功能有影响。例如我们标注一个圆角为R1

MAX,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当这个圆角为0(也就是没有圆角)时是否会影响功能,如果是,就必须指定合适公差下限。

图纸上还有很多理论尺寸(即基本尺寸),那么它们是否有公差呢?所谓理论尺寸,是指是一个用于定义形体或目标基准的理论正确的大小,形状,轮廓,方向或位置的数值。当这个理论尺寸用于定义形体的大小、形状、轮廓、方向或位置时,它的公差就由形体的相应的形位公差来定义;当这个理论尺寸用于定义目标基准的大小、形状或位置时,它的公差就应该按照ASME

Y14.43检具及夹具公差准则来确定。因此说理论尺寸也都是有公差的。

尺寸公差在图纸上的标注方法有以下几种:

· 将尺寸界限或尺寸公差值直接标注在尺寸上

· 以几何尺寸公差的形式标注

· 在注释或表格中对指定尺寸定义公差

· 在图纸引用的其它文件中对指定形体或过程定义公差

· 在通用公差栏中对所有未注公差的尺寸定义公差

第二条:尺寸与公差必须定义全面从而能充分理解每个形体的所有特性

一个形体的特性包含了大小、形状、方向及位置。在图纸上必须对每个形体的所有特性定义它的尺寸和公差。尺寸和公差值可以由工程图纸来表达,也可以由CAD产品定义数据库来定义。通过测量图面或猜测假设以确定尺寸都是不允许的。

第三条:只标注用于表述产品的必要的全部尺寸

必要的全部尺寸的意思就是说图纸上尺寸应不多不少,恰好能充分表达所有形体的所有特性。图纸上不应该有多余的尺寸,比如封闭尺寸。前面讲过我们可以无视任何一个参考尺寸,因此图纸应该尽量减少使用参考尺寸。参考尺寸除了给图纸增添一份凌乱感外,没有丝毫意义。

第四条:尺寸应根据产品的功能和配合情况来选择,并不应有多种解释

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设计时定义的尺寸及其公差应以满足产品的功能要求及配合要求为前提。设计过程中应该考虑可制造性及可检测性的要求,但不能以牺牲功能要求为前提。

第五条:产品图上不应标注加工工艺方法

产品图纸上只应标注满足产品功能的尺寸及性能要求,至于如何去加工制造则是制造工程的工作。作为设计人员应给予制造人员以充分的自由。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在满足产品功能要求的前提最大的公差范围,以便于制造有足够的制造能力,而不是去规定制造的方法。例如对一个孔,我们只需标注的直径,而不去注明是钻、冲、铣、车、磨或其它工艺。无论采用何种工艺方法,只要成品能满足直径公差要求就可以了。只有当制造加工工艺是该产品特性的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时,它才应该在图纸上或者参考文件上加以说明。例如由于功能需要,对孔在满足直径公差的同时还要求不能螺旋状加工痕迹,可以在图纸上注明要求磨削加工该孔。

第六条:在给出最终成品尺寸的同时允许标注提供加工余量等信息的非强制性过程参数尺寸,这些尺寸应注明是非强制性的

一般来说图纸上无需标注过程参数,如果需要标注也必须注明是非强制性的。前面讲过,这是制造工程的工作,应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

第七条:尺寸应合理布局以达到最佳的可读性。尺寸应布置在真实的轮廓图上并标注在可见轮廓线上

这是一个制图的基本要求,这里就不展开了。

第八条:按量具或牌号生产的线材,管材,板材,棒材或其它原材料应标注直径或厚度等线性尺寸。量具或产品牌号应标注在尺寸后面的括号内

这一条是针对原材料的,每个原材料都有其相应的标准来规定标注方法。

第九条:中心线及形体的轮廓线在图纸上显示为直角而没有标注的默认为90度

图纸上有很多默认90度的关系,这些默认的90度的公差应按未注的角度公差来控制。

第十条:由基本尺寸定位或定义的阵列形体的中心线或表面,如果在图纸上显示为直角而没有标注,则默认为90度的基本尺寸

阵列形体是指一组(两个或以上)具有相同形状和尺寸且按规律分布的尺寸形体。当这些形体的中心由基本尺寸来定义或定位时,默认的90度基本角度的公差就由相应的形位公差来控制。

第十一条:当中心轴线,中心平面或表面在图上显示一致时,则默认为值为0的基本尺寸,其相互关系由形位公差定义

这也是一个基本常识。这些默认为0的基本尺寸的公差应该由相应的形位公差来控制,如果没有指明形位公差,则由通用技术要求栏中的未注形位公差来控制。

第十二条:除非特别注明,所有尺寸均指在室温20°C(68°F)下。如果在其它温度下测量,应考虑对尺寸的补偿

注意这里讲的室温是20度,不是23度或25度。因此我们对测量室都要求控制室温在20度,以确保检测结果真实反应是否满足产品要求。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在20度室温下测量,我们应该考虑对测量结果进行温度影响的补偿,尤其是对温度敏感度比较高的零件。

第十三条:除非特别注明,所有尺寸及公差均适用于自由状态条件

图纸上标注的所有尺寸都是指零件在释放所有应力的自由状态的尺寸。对于一些非刚性的零件,我们可以标注零件按规定约束后的尺寸,零件约束的方法必须标注在图纸上,此时如果我们还想对零件的部分尺寸标注其自由状态时尺寸,则必须标注自由状态符号圈F。

第十四条:除非特别注明,所有几何尺寸公差都适用于形体的整个长度,宽度或深度

这一点相信大家都已熟知,想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包容原则的适用,形体的长度、宽度或深度对形体的形状控制有很大的关系。一根3mm长的圆棒与一根30mm长的圆棒,在同样的直径公差下允许的最大直线度是一样的,但实际的弯曲情况却有天壤之别。

第十五条:所有尺寸和公差只适用于该图纸所表述的产品级别。一个图纸级别(如零件图)上所表述的某个形体的尺寸公差并不绝对适用于其它图纸级别(如装配图)上该形体的尺寸公差

也就是说一个零件图上的尺寸在装配图上并不绝对适用。例如我们将一开口为10+/-0.5的支架焊接到一个平台上,由于焊接的变形,焊接夹具的夹持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开口在焊接件上就很难再满足10+/-0.5的尺寸要求了。也就是说这个尺寸不再适用于焊接件图纸。因此我们不能以一个零件图上的尺寸来要求装配图纸上相同形体的尺寸。如果需要在装配图上对该形体进行控制,必须在装配图上标注该尺寸。

第十六条:除非特别注明,当图纸上出现坐标系时,必须是右置的。每根座标轴必须标注并注明正向

这一点应用比较少,不再加以详细说明了,只要遵循就行了。

以上是对ASME标准规定的16条图纸基本准则介绍。

网友:
第十二条很难做到

网友:
小厂难搞。有些搞设计又要指导车间生产,那么图纸上标一下加工工艺,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