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

楼主(2023-07-10):
1、图中所示类似开路符号,电磁阀换向的后,岂不是油缸两侧都进油?

补充内容 (2023-7-11 12:57):
不是换向后,是图中所示状态

网友:
(⊙﹏⊙)
换向后,
A口到T口,回油

网友(点评):
说错了不是换向的时候。图中状态的时候,A路B路同时进油,油缸怎么伸出?

网友:
外行看了下随便说说,默认状态下,油缸有杆腔进油,无杆腔快速回油,油缸收回;换向后通过大小腔的面积差使油缸伸出,有意思的是我圈出来的阀,这个阀受左边的阀组控制开度,这两个控制阀1Mpa和3.5Mpa,具体怎么用不是很清楚,需要液压专业的来说说。

网友(点评):
一开始左上角电磁阀不通电,系统压力1Mpa,顶针伸出,信号给到左上角电磁阀,系统压力变成3Mpa,然后这个时候卡爪夹紧。再然后整天系统压力就变为0了。你说的阀的上路和左路是通的,(右路的作用应该是当系统压力突然

网友(点评):
升高的时候,p、t路可以同时卸油,避免对管路造成损坏),关键上面那个断路的是什么玩意?

网友(点评):
断路我原来看到的图纸一般是用于阀块上的预留口,也就是插入一个阀可以组成新的液压控制,所以为什么要纠结那个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