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封本体三个孔,一个进水,一个排水,一个出水,排水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3-07-11):
排水做什么用的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溢出排水!?

网友:
加工人员打错位置了,就多加了一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排液口位于机封最下端,在停机后拆泵前需要将密封腔内液体排净,需要用到排液口。

(ง •̀_•́)ง(ง ˙o˙)ว
这个排液口与出液口尺寸一样吗!?

网友(点评):
排口应该更低点,在最低位

网友(点评):
内孔尺寸应该一样,但是这个位置有点看不懂

网友(点评):
(′°Δ°`):不能理解

楼主:
尺寸一样的,如果不开这个口有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