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怎么处理可以防草酸腐蚀?

楼主(2023-07-11):
目前生产现场的员工用的草酸喷在产品的表面处理脏污,环境中存在草酸对设备有较大的腐蚀。目前丝杆和导轨表面已经有锈蚀,轴承座已经开始腐蚀生锈。请问该如何防止被腐蚀。

网友:
不用草酸

网友:
什么结构?有多大的作用力?可以选用工程塑料的。

网友:
用米思米的丝杆。

网友: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网友:
用不怕草酸的材料!!!!

网友A:
刚在淘宝上下单买了:硬膜防锈剂。也是企图保护导轨,丝杠。一块钱买了一瓶样品,回来试试。

网友(点评):
不知道咋样,我们仓库里面的导轨都是涂的防锈油,没见生锈的

网友B:
你们目前的表面处理是什么?传动的地方用防护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目前的表面处理是什么?传动的地方用防护罩

目前无任何表面处理,之前用的擦拭机是酒精,生产那帮孙子私自换用了草酸,造成现场这样子 ,还强行要用草酸 ,让我们设备人员想办法解决。 整个设计都是框架设计 做防护防护不到位,运动机构也多

网友C:
有空间的话,建议打磨机打磨,涂防锈油。定期保养呗,没啥好办法。不差钱的上高级点的货,表面带硬铬镀层,维持的时间久点,不管用啥样的导轨丝杆,作业环境差,长时间使用不保养都会生锈,定期保养涂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间的话,建议打磨机打磨,涂防锈油。定期保养呗,没啥好办法。不差钱的上高级点的货,表面带硬铬镀层, ...

现在连保养的油都被草酸污染 乳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连保养的油都被草酸污染 乳化了

看看最后处理成什么样子,实在不行找我给你一套新的

网友:
用工程塑料,陶瓷轴,陶瓷轴承,铝件,304不锈钢,钢件喷漆,我以前做个一个酸蚀的项目,铝件3天上面就一层结晶,难搞的很

网友:
使用环境恶劣,丝杆、导轨、轴承,易损部位需要密封设计,或者加防护罩。

网友(2023-08-10):
我一直再想,你们说用家里洗碗用的洗洁精去油污行不行??那个没腐蚀性,估计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干嘛用草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在淘宝上下单买了:硬膜防锈剂。也是企图保护导轨,丝杠。一块钱买了一瓶样品,回来试试。

估计成了也是定期喷/擦拭,不知道劳动强度/可操作性如何,

网友(2025-07-02):
有摩力克防腐涂层

网友:
行程够的话,加个丝杆防护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