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打开装配图总是提示打开模式

楼主(2023-07-11):
大家好,今天打开solidworks装配图时总是提示打开模式,关闭文件夹后又打开,连续循环。如图。

网友A:
要设置打开工程图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打开工程图模板

感谢回复,以前打开没问题,就今天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打开工程图模板

不是工程图,是模型

网友B:
是提示模型丢失让你重新打开吧?可能是移动了位置导致的,重新保存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提示模型丢失让你重新打开吧?可能是移动了位置导致的,重新保存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不是,是循环打开图片中那个文件夹,无论关闭还是取消,都自动打开,而且自动转成新文件名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循环打开图片中那个文件夹,无论关闭还是取消,都自动打开,而且自动转成新文件名称

保存新文件名之后呢?不是很明白问题,方便的话可以上传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新文件名之后呢?不是很明白问题,方便的话可以上传文件

根本就打不开文件,打开一部分就弹出文件夹,如原图,而且文件夹的打开文件栏是一个新文件名,无论是取消或点叉关闭都关闭后立即重新打开,最后只能在任务管理器中关闭solid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