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上如何标注镶牙套

楼主(2023-07-11):
  在工程图上标注镶牙套,之前都是文字标注,有没有正确的标注方法,求一份规定性文件

网友:
用文字标注不好吗,用什么牙套一目了然

网友:
牙套不是有型号吗   按型号标备注一下

网友:
之前都是技术要求文字里写直径为多少的底孔均使用什么型号的牙套,或者干脆就孔表里体现我觉得也ok

网友:
已装配图的形式

网友A:
我是这么标注的:
1.零件图上标明安装孔规格

2.技术要求里写明螺套的规格

网友:
看到的样章资料

网友:
謝謝版上大大的解答讓我得到知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标注的:
1.零件图上标明安装孔规格

你这个 底孔大小不对吧,如果用ST3的

网友(点评):
确实错了。。。。底孔直径应该是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