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杆配斜齿轮设计问题

楼主(2023-07-11):
最近遇见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设计一款蜗杆配斜齿结构,现在蜗杆是阿基米德蜗杆(已固定)需要配一颗斜齿,这是我第一次设计这种结构啥也不懂,在网上找了快一个星期资料,依然一无所获,现在希望有人能教教我。当然有现成的设计插件更好。万分感谢!!!蜗杆参数:
模数:0.5
压力角:20°
中心距:7
蜗杆中径:4.92
蜗杆头数:1
蜗杆旋向:右旋
斜齿参数:
模数:0.5
齿数:18

网友:
看看小台钻的升降机构

网友A:
普通是配蜗轮的,你就把斜齿轮当蜗轮用就是了。先确定了中心距,到时要变位,假如可以调整中心距就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是配蜗轮的,你就把斜齿轮当蜗轮用就是了。先确定了中心距,到时要变位,假如可以调整中心距就合理了

目前就是按你说的这种方法来配的,中心距不能变,现在问题是斜齿与蜗杆有干涉。

网友:
变位了?斜齿的角度对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按你说的这种方法来配的,中心距不能变,现在问题是斜齿与蜗杆有干涉。

最好的办法是把蜗杆做成滚刀,加工斜齿轮!不然齿形很难配对

网友:
叫加工商来,大不了两个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把蜗杆做成滚刀,加工斜齿轮!不然齿形很难配对

现在是蜗杆跟中心距定了不能变,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对齿轮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当前这种情况下只是修斜齿齿形能修出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蜗杆跟中心距定了不能变,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对齿轮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当前这种情况下只是 ...

如果角度吻合,可以修出来,如果角度不对,修出来齿厚估计够呛

网友(2023-08-24):
用UG自动生成一个斜齿轮,再画一个螺纹当蜗杆。# [1 K4 }# T# |- M: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