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变位系数的齿轮的渐开线的参数方程

楼主(2023-07-11):
齿轮和花键都有渐开线的齿阔,渐开线的参数方程如下:x=r×cost+t×r×sint

y=r×sint-t×r×cost

在SolidWorks里面绘制标准的渐开线齿轮和花键都很好做,如果带变位系数,渐开线的参数方程怎么求?

网友A:
变位又不影响渐开线的形状,只是齿厚和齿槽宽、齿根圆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位又不影响渐开线的形状,只是齿厚和齿槽宽、齿根圆变化了。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用参数方程表达出来,这样建模就更简单了

补充内容 (2023-7-12 16:05):
插件的渐开线是点阵出来的。有一点点误差,我试过。最主要的一点,我要做DIN的花键,齿形属于带变位系数的渐开线花键,插件里面都没有。目前只是按加工原理来绘制,比较麻烦。如果有带变位系数的渐开线参数方程就...

网友(点评):
直接用插件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用参数方程表达出来,这样建模就更简单了

插件的渐开线是点阵出来的。有一点点误差,我试过。最主要的一点,我要做DIN的花键,齿形属于带变位系数的渐开线花键,插件里面都没有。目前只是按加工原理来绘制,比较麻烦。如果有带变位系数的渐开线参数方程就很快了。

补充内容 (2023-7-14 08:54):
DIN 花键有哪个插件能生成啊,推荐下

网友(点评):
你要那么精确干嘛?拿去线切割吗?如果不是,用不着那么精确,一般的插件将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