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

楼主(2023-07-11):
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谢谢

网友A:
法兰你也要直接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你也要直接展开?

法兰是可以展开的   添加切除之后展不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法兰是可以展开的   添加切除之后展不开了

你用基准面切除吧。

你试试旋转切除

网友B:
图是这么画的,你要知道加工的时候怎么加工出来,方便加工。
你上面那个法兰边,最后只能焊接。

折出来,然后滚圆,没有专业设备,一般钣金厂折不出来,折出来的样子很丑。
即使折出来,费用也很高。

你以为废品率高是加工厂的事?废品率最后转嫁给你了。

网友(点评):
制桶行业基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基准面切除吧。

你试试旋转切除

你意思是担心切口是斜面吗   我是展开之后切除的    是这个东西不能展平(不切除是可以展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担心切口是斜面吗   我是展开之后切除的    是这个东西不能展平(不切除是可以展平的)

我发过贴讨论,在卷圆上切割各种椭圆,异形孔,也碰到过不能展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是这么画的,你要知道加工的时候怎么加工出来,方便加工。
你上面那个法兰边,最后只能焊接。

有专用的滚圆机   滚的同时  法兰边同时会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是这么画的,你要知道加工的时候怎么加工出来,方便加工。
你上面那个法兰边,最后只能焊接。

法兰也可以滚出来~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滚出来,但是一般的钣金厂不会备这种专用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担心切口是斜面吗   我是展开之后切除的    是这个东西不能展平(不切除是可以展平的)

发切矩形之前能够展开的展开图看看,我看看你是sw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切矩形之前能够展开的展开图看看,我看看你是sw什么版本

2021  现在高版本的   弧线法兰可以直接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1  现在高版本的   弧线法兰可以直接生成

理解你说的可以展开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21  现在高版本的   弧线法兰可以直接生成

钣金中,选择K因子,试试,不要用扣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专用的滚圆机   滚的同时  法兰边同时会滚出来

是的,这种设备肯定有,但是你们的供应商有没有这种设备,
不是说你把图画出来,怎么加工丢给采购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你是技术负责人,你要考虑怎么加工最方便,怎么加工最快。
如果你们采购手里的资源没有可以滚圆的钣金供应商,那采购就得去开发,
这就时间又花上去了。交期又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中,选择K因子,试试,不要用扣除

就是用的k因子   要不然没法展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种设备肯定有,但是你们的供应商有没有这种设备,
不是说你把图画出来,怎么加工丢给采购你的任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过贴讨论,在卷圆上切割各种椭圆,异形孔,也碰到过不能展开的问题

(ง •̀_•́)ง(ง ˙o˙)ว
是SolidWorks认为,
不能在圆弧上切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种设备肯定有,但是你们的供应商有没有这种设备,
不是说你把图画出来,怎么加工丢给采购你的任 ...

做项目要考虑 你设计的东西目前有没有合适的加工手段 没有去找加工商会影响交货周期  有的零件需要开模具也需要提前考虑 还有采购件的周期  这次都要提前做项目计划 否则项目就会延期

网友(点评):
项目推进涉及方方面面,在不影响设计初衷的前提下,使用最经济的方案,始终是好设计要最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