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的模具问题

楼主(2023-07-11):
这个产品用ABS做,箭头处的内部是通过螺牙拧紧,但是拧紧后,外部的棱角可能就上下对不齐了。
有办法可以做到拧紧后,上下的线条,棱角刚刚好对得上吗?
请大佬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我之前看过一个保温瓶,瓶盖与瓶身在相应的位置上有个限位的,瓶盖拧紧后,就可以保证两者相对整齐,不过不太清楚他们螺纹怎么设计的。

网友(点评):
谢谢,虽然不知道怎么做的,至少知道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A:
上下零件分开一段距离,看看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零件分开一段距离,看看内部

内部的螺牙可以参照这一款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计算出螺纹的位置和圈数
多道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的螺牙可以参照这一款

螺牙注塑的时候,无法确定模内攻牙丝锥的初始方向。
是这个意思吗?

请螺纹注塑达人看看吧

网友(点评):
怎么确定初始方向,让供应商自己想办法好了

网友:
感觉注塑件应该可以 机加工的难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计算出螺纹的位置和圈数
多道螺 ...

假如上盖和下盖的螺纹起始位置一样,圈数也一样,那么拧紧后,两者的起始位置会重合在一起吗?

网友:
成品之后短时间内可以,时间长了螺纹磨损了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里面压着密封圈,拧紧后还可以微调一下,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上盖和下盖的螺纹起始位置一样,圈数也一样,那么拧紧后,两者的起始位置会重合在一起吗?

(ง •̀_•́)ง(ง ˙o˙)ว
您看下罐头瓶和瓶盖的连接,
就明白了!

网友:
中间可以加O型圈调整

网友(点评):
我刚刚看了一下,本来里面就有密封圈,有一定的弹性,可以拧一下上下盖,微调一下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您看下罐头瓶和瓶盖的连接,
...

感觉还是有风险,要不就算了,改一下外观,免得到时候做大货出问题要背锅了

网友(点评):
风险不小哦。

网友:
买个瓶子打开看看最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有风险,要不就算了,改一下外观,免得到时候做大货出问题要背锅了

最佳做法是,最后一圈螺纹已经拧紧了,拧多拧少只是对准棱线。

网友C:
螺纹起始角度在加工里是可做要求的。不过即使要求了估计也很难做到严丝合缝。
看图纸是个锐角,差个0.1度估计都能看出来。
上下两个零件的结合面,导个角不要贴那么紧视觉上估计会美观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纹起始角度在加工里是可做要求的。不过即使要求了估计也很难做到严丝合缝。
看图纸是个锐角,差个0.1度 ...

很好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