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计算求助

楼主(2023-07-11):
各位大神,大家好!求助一个力矩的计算问题。

基本情况是:一套卷帘门系统,一台1.5kW的电机,连接到1:15的减速机,带动卷帘门的卷轴转动。卷轴为阶梯状两段,前段φ25,通过联轴器与减速机连接;后段φ110卷动门布。门布加配重按50kg计算。如图1所示。

向各位请教,如何计算φ25轴上的力矩,以及如何选型联轴器。当前使用的联轴器,经过1年多的使用,发生了断裂的情况。如图2。

网友:
断了就换大一号

网友A:
电机参数不详,建议去翻MISUMI    FA工厂自动化样册资料,有详细的选型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参数不详,建议去翻MISUMI    FA工厂自动化样册资料,有详细的选型步骤.

电机为1.5kW,380V,额定转速1390转每分钟。选型需要计算出所需扭矩。就是这步困惑我了。

网友:
前提是卷帘门没有卡顿比较平顺的情况下。速度估算了一下是500mm/S,放大1.5倍安全系数扭矩大概在14N.M用200W电机足够,为什么用1.5KW电机?

网友:
T=9550xP/n=10.3Nm可能之前是按负载进行的联轴器选型,现在用电动机的性能进行选型应该就不会错了

网友:
联轴器换成大一号即可,聚氨酯弹性体扭矩不够导致钢性联轴器花瓣撞击而致

网友:
用刚性联轴器

网友:
或许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为1.5kW,380V,额定转速1390转每分钟。选型需要计算出所需扭矩。就是这步困惑我了。

断联轴器,说明赚到了

网友B:
有2种算法,卷帘门设计要考虑卡死时不坏。
一种是按电机输出扭矩算,那就是大概300。
还有种按最薄弱的25直径算,比它的扭矩大就可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有朋友说要按110mm的大直径的卷轴计算扭矩。请问这个说法成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2种算法,卷帘门设计要考虑卡死时不坏。
一种是按电机输出扭矩算,那就是大概300。
还有种按最薄弱的25 ...

感谢您的答复。有朋友说要按110mm的大直径的卷轴计算扭矩。请问这个说法成立吗?

网友(点评):
因为会卡死,那时负载很大。还有要按卷轴径算的场合也要按卷的较多时的卷径,比如卷了5层门板,那时的卷径可能是300了

网友:
我也想學我也想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