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23-07-11):
测量了重量,确认材质是铝。但这个表面处理有点看不懂是什么?
这的用途是塑料薄膜热封用的封具,里面插了一根加热管和热电偶。

网友A:
很像喷砂,又有点像抛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喷砂,又有点像抛丸。

有镀层,表面颜色和里面颜色不一样

网友(点评):
喷砂+阳极氧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像喷砂,又有点像抛丸。

应该是喷砂,抛丸还要粗糙些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就像是压铸的表面

网友:
像喷砂+氧化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B:
可能是钝化了   表面颜色和里面颜色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钝化了   表面颜色和里面颜色有区别

钝化后还会这么粗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钝化后还会这么粗糙吗

钝化就是表面氧化
表面粗糙的话可能是铸造之后喷砂

网友:
看着像铝材的原色氧化吧

网友C:
喷砂+彩色阳极氧化

网友:
感觉像表面硬质氧化,粗糙是因为在氧化前做了喷砂处理。

网友:
有点像钝化,钝化后还是会有点磨砂感的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
像喷砂

网友(点评):
像喷砂吗?给我的感觉像铸件,拍照片的那条边有一些毛刺吧,氧化我看不出来

网友:
喷砂+氧化

网友:
结合用途的话,感觉像是喷铁氟龙,耐高温,耐磨,防止粘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喷砂+彩色阳极氧化

喷砂+本色阳极氧化?

网友D:
压铸后滚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铸后滚抛

所谓滚抛就是滚筒式抛丸机

网友:
看着像微弧氧化

网友:
跟着大佬们学习学习

网友:
从几处表面缺陷和分模线来看,应该就是铸造后阳极氧化。即使喷砂,也是粗粗的大概喷了喷。
至于确不确定是阳极氧化,可以拿万用表测一下,如果导电就是本色化学氧化,不导电八成就是阳极氧化。

网友(2023-08-12):
这是铝合金压铸件,表面可能为了掩盖瑕疵喷砂处理了

网友:
喷砂+阳极氧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