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内外圈公差的确定

楼主(2023-07-11):
我这个是一个偏心轴带动连杆摆动从而使最上端的负载升降,负载比较重大概40公斤。轴承受力是沿着连杆方向摆动一定角度。轴承座是铝壳。看了一些资料是动圈过盈静圈间隙。我想着我这个铝壳要是和轴承装的比较松铝壳会磨损比较快。请大家给点意见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就动圈过盈静圈间隙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动圈过盈静圈间隙

动圈过盈静圈间隙是不是局限于负载方向恒定呢?像这种偏心轮结构负载方向变化还适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圈过盈静圈间隙是不是局限于负载方向恒定呢?像这种偏心轮结构负载方向变化还适用吗?

要看温度,转速,和受力情况来定

网友:
你这摆动结构的转速也不高吧,磨损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用深沟球轴承转速应该不高。

网友:
看频率咯,负载大的话都得过盈。

网友:
频率高,负载大,应该考虑偏心轴会不会变形或者断裂

网友:
本质是载荷相对内外圈是动还静止,动则过盈,静则间隙。确定不了,都过盈

网友:
内外圈都要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