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环或者圆弧怎么夹持?

楼主(2023-07-11):
刚才上传没图,来过。  各位前辈这个圆环或者圆弧怎么夹持,要求蓝色区域内夹持,不能全部夹持,留一部分接触面积做实验。求指导

网友:
我觉得那夹大饼的可以参考下(夹子上下各一个爪子不就好了)。过半了应该不会耷拉下去。难道你非要夹那圆周?

网友A:
已知条件太少,不好说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条件太少,不好说方案。

螺栓提供个力    拉伸试验机提供另外一个力。两个力测摩擦系数。只有管子  所以这样设计 。现在考虑的是怎么固定好左右管,中间那个管有拉伸试验机夹取的  不用管

网友(点评):
左右管里面焊接2块钢板,钢板上做螺栓安装孔位;左边的管子直接用螺栓固定在底板上,右边在底板上开滑槽,再做一个倒T型连接块,用螺栓把右边的管固定在连接块上

网友B:
两爪/三爪夹持,可以空一部分圆出来;
仿形磁铁吸住,一样也可以;
正如三楼说的,前置条件太少,方案可能千奇百怪。

网友:
弄个气缸夹一下

网友:
拉一个长槽。就是大的键槽

网友:
径向夹持?还是轴向夹持?
气缸气爪规格种类很多,还有电动夹爪(可调节夹持力大小);

网友:
这样夹或者那样夹

网友:
手拿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爪/三爪夹持,可以空一部分圆出来;
仿形磁铁吸住,一样也可以;
正如三楼说的,前置条件太少,方案可 ...

我的初步想法  用螺栓顶   只是做实验 用不着那么复杂。但是不知道合理不  也不知道圆弧槽好加工不

网友:
一根棍子,穿一串。OK解决!

主要不知道你夹起来干啥,

网友:
这样行吗,切管机上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螺栓提供个力    拉伸试验机提供另外一个力。两个力测摩擦系数。只有管子  所以这样设计 。现在考虑的是 ...

好主意  没想到通过一个东西焊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