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筛选设备线速度直径D应该取哪个

楼主(2023-07-11):
求助问题一:如图滚筛的线速度直径D是取108还是208计算呢
问题二:这种筛选设备的产量是如何计算的呢(如果能提供下这类设备书名万分感谢)
  •
  • 筛面选择; 宽度不小于最大块的三倍,长度为筛宽的2-4倍

  • 生产力 ; Q=240πRnηSYμK(Z-1) Q;生产率 t/h R;筛片半径 n;筛轴转速 η;物料与筛面阻力影响系数取0.95-0.98

  • S;一个筛孔的工作面积(平方米) Y;物料的堆积密度( t/m3) 煤取0.9-1 μ;松散物料不均匀系数取0.2-0.3

  • K;筛轴总数 Z;一根筛轴上的筛片数(多一片筛片的筛轴计算)

  • 电机功率; N=KφDQ÷114.6η N;电机功率(总)

  • D;筛片直径(m) K;筛轴总数 Q;生产率 (t/h)

  • Φ;筛分机械传动总效率 取0.80-0.95,百度找的不知道这个公式对不对

网友:
滚筒筛的筛面利用率很小的,,,,不到1/3.

楼主:
问题一有大神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