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液的出水口用机加件代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2023-07-11):
蓝色的管子就是喷冷却液的,现在要求就是用一个机加件设计成有好多个出水的孔让冷却液能更均匀的喷在红色圈圈的磨轮上,想问问大神们,这个机加件该怎样设计呢?入水口和出水口的位置形状有什么的有要注意的?还是就随便弄几个孔就行了?求赐教!!

网友:
这种要求又不高,能喷出水就行了

网友:
就是随便弄几个孔,可以每路都能调节,也可以整体调节

网友:
不知道这台设备是你们自己设计的还是别人设计的,处于什么目的去修改。大部分车铣磨床都是这种冷却方式,毕竟这种方式简单灵活也能达到目的,按照加工件的大小设置数量,少的一、两个,多的四、六个。

网友:
似乎装个花洒就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2023-10-12):
为什么要改呢

网友:
是要扁口的吗?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