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图中表示的同轴度怎么理解?

楼主(2023-07-11):
帮忙看下图中表示的同轴度怎么理解?

网友:
基准都没有

网友(点评):
80年代就允许这么标注,你是00后吧

网友A:
看图我是理解成两个内孔有同轴要求,但是又没标基准,不确认是否要求和基准A同轴,第一次见这样标注,是国外图纸吗?

网友:
gb里回转中心线可以做基准吗/?????

网友:
就是工件一次性车出来

网友:
应该是以中心A基准把,漏标了可能。

网友:
应该是以A为基准

网友:
互为基准即可

网友:
图纸跟屎一样

网友B:
就是互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我是理解成两个内孔有同轴要求,但是又没标基准,不确认是否要求和基准A同轴,第一次见这样标注,是国 ...

日本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互为基准

那检测的时候是测两次吗?大孔为基准测一次,小孔为基准测一次?

网友:
不用纠结,一次装夹,两个孔加工!

网友:
我觉得是互为基准吧。

网友:
两个孔一个基准,两个孔同心就可

网友:
虽然是局部图,但是把回转轴线作为基准,基本上可以判定为是个回转体零件。而这两个孔也应是以回转轴线为基准的,所以这样标注是没错的。

网友(点评):
新标准没有这种标注的哦,回转轴最为基准,基准符号要与尺寸线对齐,老标准确实有这么表的,但同轴度也是要带基准的!

网友(2023-08-23):
有没一种可能,图纸不标准,标注错误了,制图10年了,从教材中都没见过这样放弃基准来标注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