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子,各位大佬有加工多钽材吗?

楼主(2023-07-12):
公司接了个打样, 材料是钽材,φ15圆棒,用数车加工外圆,粗糙度要求Ra1.6,我们是加工不锈钢的,所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刀片和切削液来加工,求教各位大佬加工钽材用什么材质的刀片和切削液

网友A:
看了一下物理特点,注意点在密度大,熔点高,延展性极佳,,,,,

网友B:
1)刀具材料采用高速钢和YG8、YG6、 YG6x、YS2、YG813、 YW2等硬质合金。

2)刀具几何参数γ。=35°~40°,α。=6°~8°,Kr=75° ~90°,Kr'=5°~10°, λ=0°~3°,rg=0.4~0.8mm。

3)切削用量高速钢刀具,νe<30m/min;硬质合金刀具,νe=40 ~ 70m/min, ap=1~5mm, f=0.1~0.4mm/r。

4)切削液应选用乳化液和极压乳化液。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物理特点,注意点在密度大,熔点高,延展性极佳,,,,,

我们自己的刀具车出来  表面很粗糙

网友(点评):
粗糙就对了,不易断削,易粘刀。

网友(点评):
选前角大于17°的刀粒

网友(点评):
用加工铝合金的刀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刀具材料采用高速钢和YG8、YG6、 YG6x、YS2、YG813、 YW2等硬质合金。

2)刀具几何参数γ。=35°~40° ...

好的, 谢谢  我们这边试一试

网友A:
钽的切削非常困难,不能使用普通金属的切削方法。由于很容易与氧、氢和碳发生反应,特别要求切削工具在接触钽时产生的热量要非常少。刀具慢速旋转、进尺小及大量使用切削液是切削的诀窍。
在所有的切削作业中,均可使用高速工具钢刀具,而碳化物刀具不适合钽的切削。保持切削工具的锐利十分重要,因为刀尖不锐利会加速产生热量。刃部的最佳角度为:前刀面角 15°,纵向前角 45°,前倾角 (刀面角)5°旋转速度和进尺速度必须很慢,旋转速度以距离计算不应超过 22.86m/s。以 7.62m/s 作为起动点最为理想进尺速度,在粗切削中每转381um,精切削中每转 127um为好,刀具要固锁定,基本上不采用上架式固定。切削液的选择上要更重视冷却效果,在精加工中经常使用氟碳化合物基的润滑剂。

搜来的,将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的切削非常困难,不能使用普通金属的切削方法。由于很容易与氧、氢和碳发生反应,特别要求切削工具在接触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们这边更换刀具和切削液再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们这边更换刀具和切削液再试一试

学习一下,试成了给说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们这边更换刀具和切削液再试一试

学习一下

网友:
钽电容盖子?

网友(2023-08-25):
引用 网友A:
钽的切削非常困难,不能使用普通金属的切削方法。由于很容易与氧、氢和碳发生反应,特别要求切削工具在接触 ...

厉害,参数都帮忙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