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线法兰折弯后自相交错怎没解决啊啊啊

楼主(2023-07-12):
边线法兰,折弯后显示自相交错,我旁边明明留间隙了呀,这是怎么个意思啊,各位大佬

网友:
第二张图,法兰位置,选择材料在外

网友:
两端边角材料交错了,切换法兰位置图表试下。

网友:
下面,编辑法兰草图。

网友:
法兰位置换一下试试

网友:
材料在内材料在外有区别

网友(2023-08-16):
释放口,释放间隙看下,SW画钣金就这样

网友:
材料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