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颜色 同样外形的圆饼快速上料

楼主(2023-07-12):
如题,现有24种颜色但外形相同的塑料小圆饼(直径10mm 厚度3mm),要求是尽可能快的按照指定颜色排序(控制在一秒以内一个小圆板) - 比如 红红绿黄蓝蓝蓝红,8个圆板8秒内要完成。
来料是一整包一整包的小圆板,同色装一袋。

现在有一些想法,但是也都有弊端:

1. 采用弹夹组装,先把同样颜色的小圆板装在弹夹里,按照指定顺序顶出进入流道完成排序,但这样做需要把小圆板先装在弹夹里,需要设计振动盘装弹夹模组,也需要很多弹夹模具。

2. 设计24个漏斗状的入料模组,一次指令只掉一个料,但是这样的不卡料漏斗感觉很难设计。

3. 直接用柔性振动盘+机械手视觉的模组,直接混合上料然后柔震,然后靠机械手去挑指定的单元 但这样当某个颜色的圆板如果利用率低就会在振动盘里越积累越多 最终导致模组失效、或者是要清盘。

目前准备就方案2进行研究。

也想听听博闻的坛友是否有从天而降的巧妙想法。

网友:
(ง •̀_•́)ง:;

用颜色传感器识别

网友A:
你用料都啊,相必产品并于正反,方向要求。上振动盘不建议,方案一不建议。方案3你也说了,会出现有的料多情况,混料要做好,建议在方案2上更改。搞一个宽皮带分成24列,每一列一个颜色。每一列单独漏供料。直接落在流水线上堆叠,靠挡板分层,每一列宽度由大变小,搞成单个通过。后面抓取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用料斗的最大难点在于 是怎样一次只掉一个料,忘了说这个是有正反要求的,正面有图案。我的想法跟你很像,就是宽皮带24流道做汇集,再做翻面。 现在有在思考一次漏下来一个且不卡料的机构。

网友:
方案2,24个料斗一排,排料口下用一个可前推的动作机构,后退位料斗掉料1个在推板上,前推位把料推出同事排料口被封住,料推出后再考虑怎么把推出的料掉到皮带线上。这个动作是不是好完成一些。

网友(点评):
是的 这个我觉得更类似于弹夹上料,如果是漏斗你推了一个上面的可能会卡住。因为上面是乱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料都啊,相必产品并于正反,方向要求。上振动盘不建议,方案一不建议。方案3你也说了,会出现有的料多 ...

不用一次漏一个料,全部堆在一起都没事,只要在皮带上方做一个挡板就行,离皮带表面间距大于一个产品厚度就可以了,皮带输送过程中,堆叠的产品自动就分离了。只需要考虑汇流处不要发生拥堵,产品堵住过不去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理解了一下 觉得是个好的方向,你的设计也就是也已让漏料口大于一个料的直径,只要能漏下来就行。这个设计可以不用考虑漏料难题,但是后期要加一个晒选正反

网友:
一图胜千言

网友(点评):
现在还在刚开始的时期 还没开始画图呢

网友:
节拍怎么考虑的,1秒以内的抓一个,要考虑同时多抓几个

网友:
你可以发工件图,来料图,,,,,最后的堆放示意图,出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