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光轴拉伤了如何处理让它继续使用

楼主(2023-07-12):
如何处理拉伤后的镀铬光轴,报废比较浪费

网友:
如果只是表皮受损,不弯曲的话可以锉或者打磨后用油石在搞一搞,还可以用用。。。弯了的话估计报废或者改短轴或者销子用,再不济还可以用来做铁锤。。。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实在不行做个液压缸气缸用的销轴用吧,镀铬杆做铁锤是不是有点降维打击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最终结果还是报废处理

网友:
上好油,包好,呆仓库躺着去吧

网友(2024-09-17):
可以截短,当短料处理,降低损失。

网友:
继续使用的管理成本大于产品本身的价值,就直接报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