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头里面的液压气动管路件

楼主(2023-07-12):
阀块之间的连接,图示123是气路的连接件,铜件是液路连接件。
这个是可以旋转的,12是拆掉了一部分,整体直通,看样子不是阀类的,难道是单纯的连接件?
这种件 不知道具体名称,有没有接触过的大佬。

网友A(2023-09-12):
单纯的连接不用这么复杂的接头,但是又不像是旋转接头,直接按照接头外面的标记百度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连接不用这么复杂的接头,但是又不像是旋转接头,直接按照接头外面的标记百度下看看

找不到信息,这个接头接上后是可以旋转的。安装的时候要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