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自定义属性实现材料名称分离

楼主(2023-07-12):
我想做一个自动填写材料国标号的自定义属性。思路是这样的:使用自定义属性将材料名前后分离,然后分别填写到工程图中,材料格式为材料名称+国标号,中间用空格隔开的。我尝试过利用方程式分离图号的方法,但是没有成功过,不知道自定义属性中的文字表达式的代码规范是啥样的,总是不成功,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图名分离模板,应该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关系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图名分离模板,应该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关系式

我试过把里面的Part.GetTitle改成Part.GetMaterial,但是不行,不知道怎样能用代码获取到材料名。用他自己本身的SW-Material能获得,但是不能用其他语句处理这个材料名。

网友A:
|仁419发表于 07-13 08:46
我试过把里面的Part.GetTitle改成Part.GetMaterial,但是不行,不知道怎样能用代码获取到材料名。用他自己本身的SW-Material能获得,但是不能用其他语句处理这个材料名。

是不是你的属性里面没有自定义参数“material”,你要读取“material”,首先得确保你的属性里面有“material”这个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属性里面没有自定义参数“material”,你要读取“material”,首先得确保你的属性里面有“materi ...

我就是想读出他本身的材料来,想调用SolidWorks自身的属性

网友B:
要不反过来做,分别用两个属性“材料”和“国标号”,需要放在一起的话就依次引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反过来做,分别用两个属性“材料”和“国标号”,需要放在一起的话就依次引用一下。

我就是不想单独输国标号,想国标号关联材料,实现自动输入国标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想单独输国标号,想国标号关联材料,实现自动输入国标号。

上午打开SW试了一下,在自定义材质库里添加自定义属性是可行的。改一遍材质库,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午打开SW试了一下,在自定义材质库里添加自定义属性是可行的。改一遍材质库,问题就解决了。

麻烦能讲一下具体操作吗?有图就更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能讲一下具体操作吗?有图就更好了,十分感谢

软件版本2022
应该这个属性是可以用 $PRP 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2022
应该这个属性是可以用 $PRP 调用的

你发的这个图一直在转圈,看不着能麻烦再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发的这个图一直在转圈,看不着能麻烦再发一下吗

楼主:
这个属性怎么关联到工程图呢?您是怎么调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属性怎么关联到工程图呢?您是怎么调用的?

我没试,$PRP 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试,$PRP 应该可以用

我在这方面不熟悉,能麻烦试试吗?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