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了解分配阀的原理

楼主(2023-07-12):
上面是液路,下面是气路,中间一字豁口的螺钉是固定阀块螺栓孔的堵头,液路气路左右接管路,都是直通的!!!
下面有一个是进气口,上面四个阀芯孔,装有三个阀芯,dropsa特罗浦斯的,官网也查不到信息。阀位底端跟气路相通的,看样子气压够大后,能从阀芯底部上来,进入到液路里面,气液混合了?这个怎么个工作原理?

网友A:
气动润滑分配阀,,,用过,也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润滑分配阀,,,用过,也没看懂。

谢谢,正在找官方技术支持了解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润滑分配阀,,,用过,也没看懂。

找到资料了。直译就是气动循环喷油器阀。工作时,油路是进入后直接回流,我在顺油路的时候一直纳闷,怎么自己回流了。下面气管不单纯走气,从air口引入气体,喷射阀上面接油路,喷射到下面,从两侧的气管流向润滑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资料了。直译就是气动循环喷油器阀。工作时,油路是进入后直接回流,我在顺油路的时候一直纳闷,怎么 ...

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