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雾试验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12):
一个产品有钣金件和中低碳圆钢为主,个别零件是黄铜套和锌压铸件组成,用标准件组装固定,然后整机做盐雾试验。钣金表面电镀环保锌12μ。24小时钣金出现锈斑,问了电镀厂的老师,他说单独零件做盐雾试验96小时没有问题,如果不同金属在封闭空间做盐雾试验,会产生电位差,加速腐蚀。有没有懂的老师,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如果不同材料组装的产品一起做盐雾试验,如何处理能过。客户要求对铜和其它材料出现锈迹用其它方式考核,主要是铁件96小时不能出现锈迹。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导致钣金出现锈斑:
  • 环保锌电镀的厚度不足,面对盐雾试验的腐蚀时无法提供足够的防护。
  • 零件之间的不同金属导致了电位差,加速了腐蚀。黄铜和锌在带有氧气和盐分的水溶液中更容易腐蚀,可能是被视为有问题的零件之一。
  • 受到的盐雾试验时间不够长,无法验证产品的长期耐用性。

网友:
电镀环保锌12μ一般抗不到96小时中性盐雾试验,一般黑色钝化,军绿钝化可以到96小时。否则就用不锈钢吧,要求有点高

网友:
换电镀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