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图中的表格的气压值是不是标注反了

楼主(2023-07-12):
如图,我的理解,最上方那条斜线才应该是0.7MPA的,比如20缸径下,0.5MPA下,夹持点距离40的情况下,能输出一个F的夹持力,那么按理说当把气压值增大后,能允许的偏心距不是应该更大才是嘛,为什么反而变小了。还请知道的各位兄弟解惑下,是小弟理解错了还是样册印错了
截图来自亚德客气动手指样册,我查看了气立可的也是这种趋势,所以我很是困惑

网友A:
没反  越远夹持力越小 这个MPa 代表的是气爪承受的夹持力,安全使用气压

网友B:
个人看法:手指根部的强度是有限的,夹持距离越远,夹持力必须越小,因为力臂变长了,所以再加大气压的话,手指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反  越远夹持力越小 这个MPa 代表的是气爪承受的夹持力,安全使用气压

兄弟你可能没解释清楚,不过已经弄明白了  楼下的兄弟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看法:手指根部的强度是有限的,夹持距离越远,夹持力必须越小,因为力臂变长了,所以再加大气压的话, ...

谢谢解惑,兄弟这么一说倒是有些道理,气压大了夹持力就大了,但手指能承受的强度是有限的,故此时夹持点距离反而应该放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