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清洗螺钉怎么才能更有效

楼主(2023-07-12):
为了取出螺钉表面的防锈油,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和95%的酒精,螺钉有M2~M6,5~120长的很多种。水温50度,每次清洗的质量都不一样,清洗的效果是不是螺钉数量有关系。是不是紧挨着平铺一层就行,还是螺钉与螺钉不挨着比较好。清洗篮加到3层,三层一起洗,会好吗?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当然有关系了,你多洗几次就知道了,话说为什么水温50°?我们清洗都是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关系了,你多洗几次就知道了,话说为什么水温50°?我们清洗都是70°。

我用的是酒精呀,怕挥发的多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用洗衣机
洗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用洗衣机
洗洗就行

直接换成不锈钢的多好,没办法,库里还有很多,只能消耗掉

网友:
用酒精清洗怕是除不了油偶,推荐使用东邦化学的清洗液,除油效果很好,型号RUNOX1200

网友:
使用合适的清洗剂很重要

网友:
你用酒精洗油肯定不行啊,有专门的除油剂可以试试,也可以用洗涤剂自己配,但是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多槽配合才行,就一个槽肯定搞不定的

网友:
淘宝买碱性除油粉,水温80

网友:
用乙醇清洗防锈油。。。决定工艺的也是人才!

先明白清洗防锈油的目的,再了解防锈油的具体类型,组分构成,品质等等

先说这么多。。。

楼主:
清洗螺钉这个工作并不是长期的工作,只买的一个清洗槽,使用95%的酒精,就是为了溶解快,挥发快,清洗完后会到高温箱烘一下。一次操作用时20~30分钟吧。M4~M5的清洗效果还行。M2、M3放的比较多,叠的比较多,感觉没清洗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洗螺钉这个工作并不是长期的工作,只买的一个清洗槽,使用95%的酒精,就是为了溶解快,挥发快,清洗完后 ...

放多点洗不干净应该是清洗剂中油浓度太高了吧。

网友C:
更换清洗介质,比如碳氢清洗剂,可以提高清洗时的温度,去油效果也更好;
增加清洗频次,产品放得多/密集,就要多洗几次;
调高超声波频率;
不知道你的清洗机有没有过滤回收装置,没有的话,建议增加;或者加严清洗剂的更换频次;
多层清洗也可以,做到以上几步,一次洗不干净就再多洗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清洗介质,比如碳氢清洗剂,可以提高清洗时的温度,去油效果也更好;
增加清洗频次,产品放得多/密集 ...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