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懂连杆机构的指点一下

楼主(2023-07-12):
32气缸,零件都是铝的,类似开关门结构,现在是90度,气缸下来把两个门打开到水平状态,这个连杆结构下来会不会有死点?

楼主:
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非得用指头点才算指点?这样说不算哈?

网友:
是不是就转动90度? 其他不受限?没图不知情况啊

网友:
一般连杆成直线状态就是死点,利用运动惯性闯过死点或者两组以上的连杆机构组合使用,从而使各组机构的死点相互错开排列。

网友:
死点也是有方向的

网友:
上个示意图看看看那吧!

网友:
气缸推的 ,你气缸不跟杆平行 ,想死点  都难,几乎见不到

网友:
压缩机连杆机构会一点,汽车不会

网友:
你都90度了,会有死点的,一般都是<90度做机构,除非你做的是环形/凸轮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