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个高手教一下平移惯量,旋转惯量,电机扭力选型

楼主(2023-07-12):
希望有个高手教一下平移惯量,旋转惯量,电机扭力选型。客户那边希望提供详细的设计DFM。详细计算过程,给到客户那边新人做培训用,。是希望有人理论加实际的指点一下。运动两个轴算1S转180度,加减速时间按0.2S计算。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手算一遍,再用软件校核一下,我大概说下我的思路.小电机扭矩=四个工位的转动惯量X角速度. 引申下,如果你的小电机扭矩不够结果就是相应的时间太慢,造成后果就是慢启动,慢停止.大电机扭矩就是整体的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整个的重量X偏心量.(如果不偏心,就没有偏心带来的扭矩)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从上面的图片可以看出,我算法大方向和你一致。但是,小电机扭力加上了涨紧轮,及惰轮的旋转惯量。大电机是一样的。其实我问过很多人,大家算的不一样。五花八门,关键是我没有得到我请教人的过程。

网友:
我不知道这个《平移惯量》是从哪里学的,我百度好久都没有这个词

网友(点评):
平移动作惯量。是我不严谨了

网友(点评):
平行轴定理 理论力学的书翻一下

网友(点评):
平行轴定理:从刚体对于一支通过质心的直轴(质心轴)的转动惯量,计算出刚体对平行于质心轴的另外一支直轴的转动惯量。然后呢,这就是平移惯量?

网友:
一点自主学习的能力都没有吗?,就不能网上先学习吗。

网友(点评):
大哥,拉出来溜溜呀?把计算过程写出来我就服,我这个过程要提交做分享PPT的,要严谨。。。

网友:
不错

网友(点评):
搞机械,我认为经验和实际理论计算都要扎实。。。。

网友:
你先百度一下惯量,哪来的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哪来的平移惯量

网友(点评):
百度,抖音,快手都看过了。现在相当于实际公式计算详细过程。。。。我感觉很多人都经验值。不严谨。。。。

网友(点评):
这个案例里其它部分。我上图没表达出来。。。。

网友(点评):
你可以去精研电机的官网找蓝皮书,后面是选型案例,我觉得很详细,你可以看看

网友:
系统转动惯量和系统直线运动系统   在这个论坛里你问不出答案的。懂得人少又懒得理你。这就是一群人消遣的地方。转动惯量的公式只有一个,都是质心围绕旋转轴的函数关系。而直线运动需要计算系统惯量说明动力是靠电机,所以只需要将系统直线运动的驱动力转化到驱动机构(轮驱动,或者丝杆)的扭力上,这样就可以反推出系统惯量。

网友(点评):
你这条评论是大实话,原本我以为学过机械设计的人,这种算基本课题。。。但真心周圈人士基本靠经验或者直接电机厂家推荐。当然这只是个人感觉,确认很多机械工程师月薪大万照样不纠结这个而在市场上很抢手。。

网友:
是惯性矩 和转动惯量吗?

网友:
其实就用动能守恒公式就可以了,其余根据定义可以自己推导。

网友(点评):
公式我有,先辈们也总结做成了EXCLE,但我的意思还是希望有人有板有眼的计算过程。。。对一些系数能专业一些的定义。这道题只是自己设计我感觉不是那么重要,但如果提成推导DFM给客户。我感觉没那么简单。。。

网友:
推荐这本书参考下,《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
我也刚好在学习这个。

网友(点评):
兄弟找到资源了没?共同学习一下,我的微信yx1198773087

网友A: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你有这本书的电子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