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阀的问题

楼主(2023-07-12):
请教各位大佬,有想法的下面请给我一些指点:

前提:
我只知道1活塞为加大先导比作用,但是活塞2增大也可增大先导比

问题:如果取消1活塞,增大2活塞,先导比依旧不变,但是为什么要加这个1活塞“多此一举”呢?是不是考虑到某些工况实际因素,我现场经验较少,请各位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平衡阀是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罐头可以用蛮力直接拧,也可以先用螺丝刀撬一下再拧。

网友:
可能是结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