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光栅尺组合问题

楼主(2023-07-13):
直线模组,固定在一个长度约6米的悬臂结构上,有以下几方面问题请教一下:
1.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如果是绝对式,和光栅尺带的编码器类型有没有什么联系?有个供应商说光栅尺和伺服电机搭配,他们用增量式编码器,
理由:绝对值编码器不适合和光栅搭配,这个说法怎么理解?

2.如果没有光栅尺,仅仅靠伺服电机,直线模组的重复定位精度能不能保证0.05?
这个定位精度和悬臂支架本身结构的刚度大不大?
3.加了光栅尺,能不能解决模组支架弯曲所带来的精度不准的弊端?

网友:
你这六米长,温度都能让有变化

网友A:
感觉你对:机械+电器,精度+控制等等不是太明白。先学习有关的基础知识,再百度一下有关或近似的设备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对:机械+电器,精度+控制等等不是太明白。先学习有关的基础知识,再百度一下有关或近似的设备案例。

对,这方面没有经验,就是不明白才请教,如果都知道了就不用问了呀

网友B:
2.如果没有光栅尺,仅仅靠伺服电机,直线模组的重复定位精度能不能保证0.05?
这个定位精度和悬臂支架本身结构的刚度大不大?

直线模组的话,你要看是丝杆电机还是直线电机。丝杆电机这种可以做开环控制,精度取决于角度误差乘以丝杆导程,但是你这样控制是没有反馈的,就是具体走到位置没你不知道。

悬臂结构没有简图我也不太清楚你的场景

网友C:
1、增量式和绝对式可以配合使用,伺服电机+光栅尺可以使用;
2、仅仅电机的编码器是不行的,时间久了就漂移了,不知道实际位置,至少在医疗器械这边的情况是需要双反馈;
3、精度不准和光栅尺没有直接关系。
一家之言,希望有用。

网友D:
这个供应商在瞎说吧,伺服电机驱动器绝对与增量是反馈电机本身走的位置的两种方式,伺服驱动器与光栅匹不匹配看的是驱动器是不是闭环驱动器。光栅尺与读数头一个贴在轨道上,一个装在负载上,反馈的是负载的实际位置,精度和光栅尺的分辨率有关(磁栅?光栅?价格不同,精度不同)。6米0.05的精度,不加光栅很难达到。模组本身精度就±0.02,又是六米,还得加上加工误差和装配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供应商在瞎说吧,伺服电机驱动器绝对与增量是反馈电机本身走的位置的两种方式,伺服驱动器与光栅匹不匹 ...

多谢大神,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增量式和绝对式可以配合使用,伺服电机+光栅尺可以使用;
2、仅仅电机的编码器是不行的,时间久了就漂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如果没有光栅尺,仅仅靠伺服电机,直线模组的重复定位精度能不能保证0.05?
这个定位精度和悬臂支架本身 ...

5米的行程不适合用丝杆了,目前考虑同步带或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E:
老兄你需要更专业点的供应商  13116719459(微信)加我咨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增量式和绝对式可以配合使用,伺服电机+光栅尺可以使用;
2、仅仅电机的编码器是不行的,时间久了就漂 ...

学到了,我接触很多医疗器械也没有双反馈,可能是真的不需要吧

网友F:
这个其实就是伺服系统的”全闭环“意思,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伺服驱动器高速电机要走多少=直线电机走多少,走多少的精度反馈就是靠光栅来反馈可控制的,没有光栅,肯定没有反馈,没有反馈就没有精度可言,这是我的理解,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按你的理解,常规丝杠模组没有光栅尺靠什么来闭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学到了,我接触很多医疗器械也没有双反馈,可能是真的不需要吧

治疗设备应该都需要,诊断设备部分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治疗设备应该都需要,诊断设备部分需要。

治疗设备里手术机器人是需要的,康复治疗有点,诊断设备里CT,X光机大部分没有少数厂家有,核磁共振还有一些病理诊断设备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治疗设备里手术机器人是需要的,康复治疗有点,诊断设备里CT,X光机大部分没有少数厂家有,核磁共振还有一 ...

不是。GPS的核磁,CT都是两个。治疗的加速器,伽马刀,手术机器人都有。

网友G:
6米长的距离 肯定丝杠 皮带 齿轮齿条的结构达不到0.05MM精度的了  可以考虑用直线电机+大理石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GPS的核磁,CT都是两个。治疗的加速器,伽马刀,手术机器人都有。

兄弟您是行内人,交个朋友交流,13116719459(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其实就是伺服系统的”全闭环“意思,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伺服驱动器高速电机要走多少=直线电机走多少, ...

那就是闭环啦,伺服本身与编码器之间会进行位置的回馈,就是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6米长的距离 肯定丝杠 皮带 齿轮齿条的结构达不到0.05MM精度的了  可以考虑用直线电机+大理石平台

那如果是0.5毫米呢,齿轮齿条能否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你需要更专业点的供应商  13116719459(微信)加我咨询

谢谢大神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