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往复机构选择

楼主(2023-07-13):
目前设计为一缸径16行程130的气缸带动黄色所示竖杆做来回刮料动作,负载极小,估计5牛左右,频率极高,要求最高每分钟200个来回,行程130mm。目前可以正常生产,但现场反馈动作频率的调整太过麻烦,只能通过反复调整气缸进气出气来控制,要求优化。考虑过方案一:图2所示的一款名为“直线往复电机”的商品,买了实物回来发现高速运行时震动极大,噪音极大,且零部件太多,一旦有螺栓连接处松动会卡死。
考虑过方案二:100W左右带减速比5-10左右伺服减速电机,计算下来速度及力矩等均满足要求,但考虑每秒7次左右的反复启停所需要的响应及加减速时间,非常考验电机性能,即便试验下来勉强满足要求,电机寿命及系统稳定性也是个问题。
目前倾向于维持目前气缸现状不做更改,不知各位是否有好的建议?

网友:
凸轮笑而不语

网友(点评):
上部空间有限,要求机构尽量小巧,多大的凸轮才能达到130的行程啊

网友A:
图2里面的不是直线电机,是一个曲柄滑块机构,高速时极不稳定,冲击振动很大。你应该试试这种直线电机。

网友(点评):
类似这种平板直线电机我用过,是在光刻机的曝光平台上,个头超级大,超级贵,不知道有没有迷你型的,价格如何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电磁铁

网友:
电磁铁+杠杆

网友:
气缸别想了,要么凸轮,要么直线电机。你的图二不是直线电机

网友(点评):
没错,那个是商品的名字,叫“直线往复”电机

网友(点评):
气缸目前现场每秒2个来回,基本满足现场需求,就是调节速度太麻烦

网友:
400多转的曲柄连杆算低速的吧,很容易实现啊

网友:
按6楼兄台的意见用凸轮吧,动平衡好了振动应该不大。

网友(点评):
我这个就是一个小桌面的设备,行程130mm左右,凸轮太大了,或许平板直线电机可行,但代价有点昂贵,我要去查下价格

网友A:
这个好像满足楼主的要求,具体参数得问厂家了。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这个可能是我所需要求的,我去了解一下价格和尺寸

网友(点评):
不知道粉尘大的环境对它影响大不大,不知道你漏斗里面装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音圈电机和直线电机,图上的直线电机只有动定子 要使用还得加辅助限位设备,线轨什么的。也可以直接买成品模组 厂家挺多的。

网友(点评):
这哪家的音圈电机 行程这么大 链接有吗

网友(点评):
我了解了一下,国内音圈电机行程最大100mm,再大需要定制,两万多一套,三套起订

网友:
光感排线器

网友:
你详细说明下空间限制。只需要行程满足,加速度曲线都没要求?

网友:
同步轮和皮带

网友:
我们绕线机经常会涉及往复运动,你就搞安川的伺服电机没问题的。

网友:
不懂就问:气缸频率的调整比较麻烦,麻烦在哪呢?我理解的就是给电磁阀通断信号的频率要达到3次/秒

网友(点评):
要达到基本匀速且一直在运动还需要调节进气出气来配合

网友:
凸轮摆杆吧,这200ppm用气缸来也太离谱了,用凸轮机构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直线电机吧,简单一点。凸轮虽然便宜,但是对设计生产制造工艺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
推杆式直线电机,你的不二选择。

网友:
电缸应该也可以,你问下厂家

网友B:
我建议增加往复丝杆,电机只要正转即可,不用频繁正反转,自动往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增加往复丝杆,电机只要正转即可,不用频繁正反转,自动往复

往复丝杆,可以每分钟200来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满足楼主的要求,具体参数得问厂家了。

这个我在会展上看见了

网友D:
如果用一个小凸轮加一个四连杆来放大行程呢?

网友:
一套直线电机系统,太贵了,鉴于现在用的气缸,我觉得应该用不了太贵的东西。

网友(点评):
是的,我了解了一下,音圈电机国产定制130mm行程一套2万多,3套起订;进口货7k美金一套,重量约在5-6kg左右,代价太昂贵了。平板电机比音圈电机更笨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一个小凸轮加一个四连杆来放大行程呢?

这么高速,连杆怕是扛不住,话说现在用的气缸也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点评):
目前气缸频率为2次/秒,基本满足需求,就是气缸寿命不长。

网友:
搜索PPU机械手,也许能找到灵感

网友:
42步进电机+9mm线性导轨+GT2同步轮同步带+20国标形成,成本100以内

网友:
结构不大改的话,进气加一个电气比例阀,根据要求线性控制输出压力,然后再通过电磁阀控制气缸。

网友E:
电磁铁可以实现高频往复还是行程比较短,需要加杠杆

网友:
参考一下汽车雨刮器

网友:
了解下柱塞泵的原理就好了  ,保证速度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在会展上看见了

什么价格?还有其他图吗,谢谢小王子殿下!

网友(点评):
没有问价格,我是第一次去展览,因为看这个和别的展柜不一样,我就拍了一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磁铁可以实现高频往复还是行程比较短,需要加杠杆

电磁铁不怕发热吗?

有没有推荐的靠谱的电磁铁品牌,或者规格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磁铁不怕发热吗?

有没有推荐的靠谱的电磁铁品牌,或者规格书?

被你这脑袋转的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被你这脑袋转的晕了

免费治愈颈椎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2里面的不是直线电机,是一个曲柄滑块机构,高速时极不稳定,冲击振动很大。你应该试试这种直线电机。

层主说的是直线电机,不是楼主你说的哪种,直线电机精度可以重复定位精度能u级,就是负载比较低,价格也就比丝杆模组贵了一些,又不是决定值精度很高,负载很大,稳定性离谱的那种。哪里你说的那种天天价,满足你要求的1-2K最多了。

网友:
问题不是出在”频率的调整太过麻烦“吗?气缸的频率应该通过电磁阀由信号控制吧,微调信号频率不是很简单的吗。
PS:你说由调节进出气来改变的气缸的频率,这就很奇怪。进出气调节的应该是速度,如果它能跟频率有关系,那控制的设计应该是运动到头了自动反向,这样来调节频率确实不好操作。

网友:
曲柄滑块就能解决,把曲柄动平衡做好就行了,只是一个柄转快了肯定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