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怎么抓住轴

楼主(2023-07-13):
我是新手,今天老板让我改机器,但用什么办法抓住这轴不让下滑我一直没头绪

网友A:
轴的台阶改,上大下小,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在开玩笑。应该上部做个轴向定位件,卡住

网友(点评):
怎么不行了,重新设计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台阶改,上大下小,不就行了

上面改了轴承就打不进去了啊

网友(点评):
装卡簧可以不?

网友B:
有图嘛,办法就太多了。
比如说下方搞个挡块~

网友(点评):
下方放个止推轴承,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嘛,办法就太多了。
比如说下方搞个挡块~

图发了啊,要在下面不能垫的情况下改,想上面用办法抓住轴

网友(点评):
你有说过在下面不能垫吗。。。。。。。。。信息不对称怎么破?

楼主:
电机也在上面的

网友C:
轴端中心螺孔,想办法把重力转移到轴承座上,或直接弹簧卡圈卡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端中心螺孔,想办法把重力转移到轴承座上。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但还得不影响转动的,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既让转,又不会往下滑

网友(点评):
能不能一次性将要求在一楼说全面,说清楚~

楼主:
要是在不影响转动的情况下抓住轴不可行的话就得改方案了

网友D:
(ง •̀_•́)ง
轴上侧面打螺纹孔,
装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ง •̀_•́)ง
轴上侧面打螺纹孔,
装螺丝

打了螺丝就转不动了啊

网友(点评):
(๑•̀ㅂ•́)و✧:;窜个小轴承~~~~~~···

网友:
轴上加一个卡环

楼主:
你能画个草图我看看吗?

网友:
最上面轴承加卡簧

网友(点评):
一个卡簧,,能承受 这么大一根轴的 重力么。

网友:
可以考虑用卡键式结构

楼主:
感觉卡环会吃不住啊,挺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卡环会吃不住啊,挺重的

加螺母也行啊

网友:
电机在上边带动轴转?那不直接和电机固定么

楼主:
决定还是轴改长了,下面顶住了,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下面不能垫,但能顶。也是服你!

网友:
对开环加环套。

网友:
阶梯轴上,上大下小,轴肩顶住轴承内圈不会下滑,这个好像是双列轴承应用,你可以看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你要是需要既能转又能不让轴往下掉估计结构得大改,我的思路是上面轴承座改成双列角接触轴承的轴承座,轴的台阶改动往上移抵住轴承下边内圈,轴的上面加装一个轴向定位套抵住角接触轴承的内圈,这样轴才不会上下窜动

网友E:
轴车螺纹,然后锁螺母,轴承换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是不是可以尝试类似卡簧的结构,环形抱住,轴向承力,径向有间隙,既可以转也可以不掉下去

网友:
锁个螺母 或者装个固定环  连改都不用改

网友:
轴的上端轴承位做个和轴承内圈壁厚的台阶,这样可以掉不下去,还可以不影响旋转啊

网友:
首先楼主应该表述更详细一点,让大家都能理解需求,这样才能给你提意见。

参考滚珠丝杆垂直安装那种FK轴承座的形式。

网友:
轴上开键槽 加键块可以吗

网友:
供参考

wrn
端盖大小不能大于轴承内圈,

网友:
WK,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第七篇第一章,方法不要太多啊,典型的轴向定位

网友:
丝杆固定座怎么做,你这个跟着学不就行了

网友:
上面开个沟,加卡簧

网友:
大哥,你在底下加一个滚针轴承不就好了

网友:
抱死后承受多大的向下的压力?还是仅仅客服重力?

网友:
这个大家群策可以搞出N种方案

网友:
有个标准件
叫"卡簧"
在轴上车个卡簧槽

网友:
最简单的 不用重新加工的 你可以试试固定环。选一款跟轴径匹配的就好。

网友:
你这种设计 不管怎么弄 到最后 如果想一起传动 都是轴承承受轴向力,想办法再轴承外圈上吃力,然后翻出机械设计  找到轴的那一张,好好看看轴怎么设计,我觉得书上说的轴设计的忌讳  你都犯了

网友:
上面还要连接电机,我的建议是,在轴承上来一点的位置车螺纹,螺母锁死,最好是反牙,避免松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轴车螺纹,然后锁螺母,轴承换圆锥滚子轴承,

看图中间加了轴套,锁螺母就好了,不用换轴承;轴套受力,猛锁都没事

网友:
你这靠抓住轴不让下滑吗,设计本身就不合理,本来就应该设计个结构不让轴下滑的

网友:
买个固定环套上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平面轴承+限位挡块

网友:
多发点图看看,一个剖面没搞清楚啥作用

楼主:
谢谢大家啊,我最后改成这样了,感觉还是这样稳些

网友:
把顶部换成平面轴承,中心轴打螺孔,加端盖,保证受力的前提下还能定心旋转

网友:
圆螺母完美解决

网友:
卡簧、挡块、圆螺母

网友:
直接在轴的上表面加个垫片不行吗?

网友:
负载轻的话,直接加轴端挡圈(跟轴承内圈卡位);负载重不能用这个结构的,轴改成从上大下小,采用能受轴向力的轴承,如圆锥滚子轴承,推力轴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