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的箱体内部有加强筋,焊接时怎么焊接合理

楼主(2023-07-13):
封闭的箱体内部有加强筋(立筋),如果不开孔的话筋板焊接时总有一边不能与面板焊接,箱体上边受压下边受拉,那焊接时是不焊上面还是不焊下面,怎么焊接合理。

网友A:
开铆焊工艺孔,,,,在外面焊接。

网友B:
我们是一个面先不封口,内部都焊完后,再焊封板,但是只能单边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铆焊工艺孔,,,,在外面焊接。

如果不允许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一个面先不封口,内部都焊完后,再焊封板,但是只能单边焊接了。

是上边受压面不焊还是下边受拉面不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上边受压面不焊还是下边受拉面不焊

假如是一个箱型的简支梁,承受向下的力,下翼缘受拉,隔板与下翼缘不必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上边受压面不焊还是下边受拉面不焊

一图胜千言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钢结构中箱型柱的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钢结构中箱型柱的制造

从哪看

网友:
上个图啊

网友:
就不能发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看

网友(点评):
专业,热心

楼主:
谢谢回复,开圆孔的立筋只能三面焊接,箱型结构最后封盖板的那边焊不了,假设上边承受载荷,上面板受压,下面板受拉,那立筋那边与面板不焊最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一个面先不封口,内部都焊完后,再焊封板,但是只能单边焊接了。

那就是最后封口那个面不能与筋板焊接,你选择那个面最后封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一个箱型的简支梁,承受向下的力,下翼缘受拉,隔板与下翼缘不必焊接。

谢谢,最有价值的回复,这个问题很久以前的一个搞起重结构的老工程师讲过,后来我忘了。大侠能否进一步从受力角度分析。

网友(2023-08-13):
引用 楼主:
谢谢,最有价值的回复,这个问题很久以前的一个搞起重结构的老工程师讲过,后来我忘了。大侠能否进一步从 ...

我八三年毕业,分配到重机厂的研究所,做起重机设计。
九五年转行,在深圳玩了几年木结构。
零一年回来,做钢结构,做过技术,也管过生产,期间也设计过几台车间自用的起重机。
一六至今,做机械焊接结构设计。

网友B:
对于梁的设计,计算梁的惯性矩时,只考虑上下翼缘和腹板形成的工字截面或箱型截面,并不考虑横隔板和纵筋板,并且横隔板和纵筋板的焊接习惯上也是采用断续焊缝。
横隔板对于起重机主梁,一是保证主梁的截面形状不变,二是保证腹板和翼缘板受压区的失稳,从失稳的的角度,可以计算隔板的间距,但是与梁的强度和刚度计算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梁的设计,计算梁的惯性矩时,只考虑上下翼缘和腹板形成的工字截面或箱型截面,并不考虑横隔板和纵筋板 ...

受教了,专业的回复,谢谢

网友(2023-11-02):
受压不焊,焊受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