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旋转毛刷力的试验机构

楼主(2023-07-13):
各位大佬们,请教一下大家;如图所示:伺服带一根长轴,轴上带有毛刷,如果通过试验去测毛刷与其他物体接触的击打力,比如放一个钢片,如何知道旋转的毛刷对这个钢片的作用力是多少,有没有好的测试方法,谢谢~

网友:
把钢片换成传感器

网友A:
在钢片处装一个测力计即可。

网友B:
或者是测出钢片的最大位移,通过钢片的物性参数就能计算出来

楼主:
什么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吗?那不行,压力传感器需要持续施加压力才有稳定数值,这个毛刷是一直在转动,如果在理想状态下真的能放压力传感器在侧边,这个数值也是一上一下的,何况压力传感器是点接触的,没有办法放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钢片处装一个测力计即可。

如上楼回复,测力计的功能性和空间性没有办法直接放在装置上,能不能通过别的转换把力变成形变量?

网友(点评):
可以啊,你可以用千分表去测一点的位移,然后计算。但是你得先去标定,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测出钢片的最大位移,通过钢片的物性参数就能计算出来

我也有考虑过这种可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运动产生的位移就是最大形变呢,能不能是这个钢片所能产生的最大形变量或者在这个毛刷旋转行程就只能让钢片产生这么多的形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上楼回复,测力计的功能性和空间性没有办法直接放在装置上,能不能通过别的转换把力变成形变量?

所以我在想如果有一种拨片式的压力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吗?那不行,压力传感器需要持续施加压力才有稳定数值,这个毛刷是一直在转动,如 ...

我记得有个叫薄膜压力传感器,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楼主:
最终是这样结构,使用弹簧夹持钢片,在钢片侧面放百分表或者压力计测量数值,还没有进行验证,期望能成功

网友C:
不知道通过模拟能不能得到个大概,伺服电机的性能参数都是已知条件,钢片材料性能,长宽高,都是知道的,通过有限元软件计算受力变形,计算,估计要用ansys瞬时动态了,你要实际测力,估计要弄个响应时间快的传感器,做受力件,拨片直接拍击,估计会有问题,反馈数据可能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通过模拟能不能得到个大概,伺服电机的性能参数都是已知条件,钢片材料性能,长宽高,都是知道的,通 ...

是的,只能模拟个大概,直接作用力很难直接测量出来,影响实验数值的因素也有很多,像你说的,材料性能,旋转行程等等,只能说多做几组实验比较属于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