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注塑产品的壁厚问题

楼主(2023-07-13):
公司之前做过一些ABS材质的产品,壁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听说壁厚不一样会容易导致变形,缩水,那为什么这个产品又没什么问题呢?
有劳大佬们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那叫容易出现变形,不等于次次都出现变形。
这就好比你过路口闯红灯,不一定就是闯红灯变立刻出事,但不出事并不表示你闯红灯的事就做对了。

网友(点评):
好的,明白!谢谢!

网友:
如果有壁厚不一致的地方,尽量接近,另外过渡要顺畅

网友:
基本算均匀,内壁腰部会出现一圈缩水痕。

网友A:
薄筋高度尽可能小,弯角处尽量圆滑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筋高度尽可能小,弯角处尽量圆滑过渡

嗯,我的理解是,薄筋越高,就越容易断,弯角处尽量圆滑,可避免应力集中。
所以,注塑件的壁厚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吗?甚至有些部位厚度10mm以上,有些部位只有2mm,也是可以的,是吗?

网友:
你这个是个圆柱形结构,受力相对比较平衡,变形会小一点。若是是个开放式结构,你再看看,变形缩水相对就严重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