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条孔和螺纹孔的安装配合问题

楼主(2023-07-13):
两块板,一块是固定着的,一块是位置可调的,那么固定的那块板是铣长条孔还是钻螺纹孔,有什么说法的吗?还是随便那个都是的?

网友:
一般固定的开螺纹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看螺纹安排在哪边更合适,不存在是否在固定板上。

网友A:
固定的工件就开螺纹孔,可调的就开长条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的工件就开螺纹孔,可调的就开长条孔。

必须要这样的吗?因为空间位置只能固定的开长条孔,可调的开螺纹孔

网友:
看具体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这样的吗?因为空间位置只能固定的开长条孔,可调的开螺纹孔

如果是因为空间受限,那就依据实际需要来设置。

网友:
看调节方便吧,方便的一侧作为运动件,

网友:
看你的安装空间,如果空间足够,都开通孔也可以,固定的开圆孔,调节的开腰圆孔

网友:
怎么调整方便就开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