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机的导向疑问请教一下

楼主(2023-07-14):
各位大佬,请问液压机四柱结构的那个导向柱上导套都有什么牌子啊,那个导套应该不是直线轴承应该是铜套吧,有什么靠谱的牌子吗,百度搜了一圈也没找到,要承载大滑动顺畅。

网友:
带石墨的轴套?

网友A:
那个应该不是成品,是非标加工件,带石墨自润滑或润滑脂导向沟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不是成品,是非标加工件,带石墨自润滑或润滑脂导向沟槽

多谢解答,那看来只能找压机加工商了。

楼主:
应该是,可能要自己做了。

网友(点评):
上米思米看看,有的 这种东西现成的

楼主:
没有的,米思米的都是无油衬套

网友:
无油衬套,可以参考米思米,还有浙江那很多厂家有标准制品也可以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的,米思米的都是无油衬套

就是带石墨的高力黄铜无油衬套

网友:
这个都是非标件,可以定做,我们就是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