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异步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3-07-14):
1、三相异步电机参数表中的“最小转矩/额定转矩”一栏,最小转矩是指启动转矩吗?
2、假如我的负载转矩刚好等于额定转矩,此时电机实际的工作转速为额定转速,那么,此时我把电机换成一个更大功率的电机(比如图片中的0.75kw换成1.1kw,额定转速相同),此时负载转矩就比电机额定转矩小了,根据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电机的实际转数是不是会升高?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选型电机时,如果把电机的功率放大很多倍,那么实际的速度总是比设计速度是要快的吧?
3、三相异步电机不连接负载,在空转的时候,其最终转速会稳定在接近同步转速的地方吗?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①、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空载转子旋转的转矩
②、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是三相电源频率和电机的磁极对数、
电动机转差率决定的,
无论更换多大功率电动机,基本上电源频率50Hz,
两极三相异步电动机是转速2800左右,四极是转速是1450左右。
③、空载就是额定转速,两极电动机2800转左右,
四极电动机1450转左右,
六极电动机720转左右,因为电机转差率不一样,电机转速会有变动,
一般测试确定转速,就不会变了。
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决对达不到同步转速的,这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特性!

网友A:
最小转距就是启动转距。书要看明白,公式要弄懂。特性曲线是表示的是转速与扭矩的关系。并不是转速由扭矩决定。注意公式的绝对定义。难道电阻等于电压除以电流,电阻大小与电压,电流有关系么?异步电机转速由电源频率和磁机对数决定,还有专差率。还有电机的扭矩有很多公式,决定它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弄懂了,你就明白了。机械设计手册电机篇好好看看。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又最字又小,又难懂,金瓶梅都看不了10分钟,机械手册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转距就是启动转距。书要看明白,公式要弄懂。特性曲线是表示的是转速与扭矩的关系。并不是转速由扭矩决 ...

春哥这是注重实践,不在意理论。所以金瓶梅看不了十分钟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在同一条件下,异步电机的额定转速是2830转,那同步转速可能是3000转
1、当电机负载增大时,大于当前力矩,产生减速度,电机转子速度变慢,转差率变大,切割更多磁场,力矩变大,至力平衡
2、当电机负载减少时,小于当前力矩,产生加速度,电机转子速度变快,转差率变小,切割磁场变小,力矩变小,至力平衡
负载无限减少至0,转子速度趋近3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