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开圆环槽怎么加工

楼主(2023-07-14):
如图,上下两种,是圆弧底的好加工还是矩形底的好加工呢?
这个应该用什么床子加工呢?是铣还是车?

网友:
这个车工也能干吧?我出图这样的我记得都是车工干出来的

网友:
直接车加工

网友:
槽刀直接车

网友:
额。没在车间历练过,,,你老板心真大。

网友(点评):
多亏了老板!

网友:
必须上线切啊,电火花神马的特种加工手段。

网友:
看着像密封圈槽,直接车

网友A:
90度弯头车槽刀。

网友:
津上机床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度弯头车槽刀。

这是正解,车床加工,平底

网友:
找本刀具样册,好好翻翻看.

网友:
直接车啊,你这个没什么难度

网友:
到车间请教一下师傅,很简单的,会得到简捷的答案

网友:
设计还是按圆型的来,圆型的加工方式多一些,精度控制的成本也小一些,检测也方便些

网友:
平底还是圆底,看你需求来,两种加工都不难,车床上搞定

网友:
直接车床

网友:
这种看结构一般是端面密封槽,有一定的精度,车就可以,直接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