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插管的孔如何加工,φ50mm

楼主(2023-07-14):
用磁吸取芯钻行不行??

网友A:
你这不是割出来的孔。然后折弯拼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割出来的孔。然后折弯拼焊的吗?

上下2个孔要垂直

网友(点评):
焊接的时候管子插进去焊接。看图里这样就是一个限位用的。又没有什么公差?

网友:
加工中心,铣孔

网友B:
你确定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肉眼可见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肉眼可见的间隙

可以有1mm间隙

网友:
铣完焊接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C:
我原来见得这类似,焊接完线切割。 再简单点就炮塔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见得这类似,焊接完线切割。 再简单点就炮塔铣。

工件6米厂吗,要20多个孔线割肯定不来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6米厂吗,要20多个孔线割肯定不来事了

野路子也能干,焊接好后,钻床打个底孔(可以要求不同心),在用磁力钻做个工装,磁力钻固定起来,然后磁力钻装镗刀(镗刀导杆从底孔传过去)用镗刀镗出来同心孔。

网友:
感觉可以先将两槽钢焊接成型,校准孔心后使用小直径的麻花钻预钻两孔,再换螺旋粗齿铣刀铣出上下两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