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齿轮齿条的选型

楼主(2023-07-14):
在桁架机械手设计中如何确定斜齿轮的模数、齿数、直径

补充内容 (2023-7-17 13:33):

需要先确定齿轮再确定电机,在不清楚电机的情况下如何先确定齿轮选型?

网友A:
优先考虑齿轮一圈齿条走多远

网友:
不应该优先考虑负载,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先考虑齿轮一圈齿条走多远

这就是在考虑速度啊

网友: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有大神脑补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一般模数是2以上,计算负载运行的速度,根据预选电机给定转数就可以用齿轮公式去推到分度元的直径,就可以得出齿数,当然也要验证一下,校核一下齿轮,同时也要注意是否加减速机的情况,因为它会影响转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模数是2以上,计算负载运行的速度,根据预选电机给定转数就可以用齿轮公式去推到分度元的直径,就可以 ...

楼主:
先确定齿轮再确定电机,在不清楚电机的情况下如何先确定齿轮选型?

网友:
按客户给的要求去设计啊,你不得根据他要求的来吗,CT时间,速度出来了根据标准件的参数去匹配计算不就可以了

网友:
大佬们说的不错,齿轮一般模数2或者以上,根据客户的行程,运行速度,时间,来定齿轮齿数,也就是一圈跑多少,同时结合负载、加速度选电机和减速机,注意减速机会影响运行速度,核算齿轮强度,扭矩和惯量比。最终要满足运行速度,时间。

楼主:
|twzd333890501发表于 07-18 10:19按客户给的要求去设计啊,你不得根据他要求的来吗,CT时间,速度出来了根据标准件的参数去匹配计算不就可以了
。有道理

网友(2023-11-18):
lz想做什么样的桁架机械手?